[笔记本电脑]
三天都没修好的笔记本主板,后续来了

楼主(2023-12-23):
我昨天已经把这个主板修好了,本来不想单独再发贴子,暂时没什么新的内容,就再写一个贴子吧。
先看我买到的座子,

这种座子是无铅的,很多刚入门的应该不会焊接。原因CPU 座子是塑料的,并不会吸热。我想说下这个座子怎么焊接的,但个人焊接的CPU 座子加起来还没超过10 个,暂时不做说明。
CPU 座子焊接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内存测试卡测试。

内存测试卡实际就相当于万用表打值,阻值大的,灯会暗一点。
另一个内存插槽就没这么幸运了,

不管这么多了,先测试主板。不装CPU 开机,电流会停留在0.13 左右。
装个CPU ,因为没装纽扣电池,按下开关,会起跳到0.6 左右(有时好像是0.8 可调电流只能做参考),然后重启。在1.3 A 左右开始读内存,读完内存,到2.5 A 左右,会再次重启。假设不装内存(或内存不能正常和CPU 通信),会很快卡在1.9 左右,前提是散热正常(这些都是凭记忆写的,可能有误,仅供参考 )。
这个主板,如果风扇不能正常工作,进系统后,过一段时间会直接断电关机。
然后我又加焊了CPU 座子,又把内存插槽的一些引角重新焊接了。两个内存插槽总算可以正常使用了。这几天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我看了一下内容不够,补充一下其它的内容。

这个主板,板号 nh50dpmb-0d.不装纽扣电池,接上电源会自动触发的。不需要按开关。风扇检测电路有问题,也是会自动关机的。
下面这两个板子,应该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主板长的不一样,但有很多电路是一样的。

板号分别为gj5cnxx mb rev 1.1 和gk5cn6x v1.1.这两个板子只要EC 正常,取了桥,也是可以触发的。只是触发后,会在0.4 左右掉电关机,不会重启。
部份电路图

上次我修的那个联想主板,11 代的主板(nm-d711),有些驱动,不能用通用驱动也不能不安装。否则会导致一些设备无法使用,比如触摸板。

补充内容 (2024-1-16 19:18):
nh50dpmb-0d  可以自动触发是这个是错的,我这两天收的一个板子要按开关才能开机。

网友:
恭喜搞定

网友A:
啥故障要换座子,座子针脚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故障要换座子,座子针脚坏了吗?

这个要看我上一个贴子
这个是座子是摔过的了,导到一个角很多引脚都下沉了。这是下面底座有个铁板护着,没这个铁板,这个座了就焊不上去了。

网友B:
些许遗憾,没有说座子怎么焊的,能焊这座子的都是大神一样的存在,我想都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些许遗憾,没有说座子怎么焊的,能焊这座子的都是大神一样的存在,我想都不敢想

因为个人焊接cpu 座子并不多,芯片目前还在用有铅焊接。怕万一分享的操作方法有误,误导部份新手。

网友:
大佬焊接座子可以分享学习下,取长补短,一般遇不到焊接座子的,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
那家买的?

网友:
神船的笔记本就是越折腾越好玩

网友C:
土炮焊几次座子都失败

网友:
技术不错!应该说一下CPU座子的焊接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土炮焊几次座子都失败

士炮焊座子,升温不要太快,应该能成功,毕竟座子不像芯片,焊久了,芯片就坏了。但也不能太久,太久,助焊剂会失去作用,也焊不好的。
有条件,还是建议上BGA 焊台。

网友:
我给大家说一下smt工厂cpu座子的焊接方法,先把cpu座子取下来,用锡线拖干净焊盘,然后用钢网在焊盘上刮一层锡膏。然后把新买的cpu座子对好角位放上去,最好一次性放好,避免焊盘上的锡膏错位。如果不刮锡膏的话,座子会空焊,会出现功能不良。主板焊盘和新的cpu座上都不要加助焊膏。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厉害了

网友:
CPU座子最难搞,锡会向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