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 诊断卡6E求助

楼主(2023-12-24):
小弟最近迷上主板维修,家里一块V星880GM-E41,通电之前测量待机电压正常,主板各处没有测出短路。通电后PCI时钟正常,开机后键盘灯不亮,无论是否插显卡,诊断卡大部分都是6E,偶尔几次是7E和6A,有大佬知道需要测量什么吗,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网上查了好多,也没有具体关于6E的信息,

网友A:
诊断卡的复位灯不亮,既然有时钟了,下一步查复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的复位灯不亮,既然有时钟了,下一步查复位吧。

开机的时候复位灯会闪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候复位灯会闪一下,

这种俄罗斯的诊断卡你都不知道怎么看复位,你找一张好的主板插上去试一下,好的主板复位灯是一直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俄罗斯的诊断卡你都不知道怎么看复位,你找一张好的主板插上去试一下,好的主板复位灯是一直亮的。

这样,谢谢大佬

网友:
围观的人挺多

网友:
那个PCH常亮会是啥问题,

网友:
PCH常亮会是北桥或者南桥坏吗

网友:
PCH常亮咋肥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