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50m迫击炮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24):
V星b350m迫击炮问题求助~~测试开机正常,cpu发烫(CPU在别的板子上是正常的),A11有复位,A13,A14有时钟,开机一CPU,DRAM灯一直常亮,BIOS,内存,内存槽位都换过了没有用。只上CPU,也是CPU,DRAM灯一直常亮;不上CPU的话就CPU灯亮而已。跪求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佬给个思路,指条明路

网友:
不懂你在论坛上多翻一番资料吧

网友:
Cpu插槽有问题,换cpu插槽吧。

网友:
插槽有问题

网友:
插上蜂鸣器,不插内存看看会不会报警,不报警CPU工作条件不满足,不插内存报警一般就是CPU到桥到io到BIOS之间的通信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