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13充电接口断线维修

楼主(2023-12-24):
Type-C充电接口断线,飞线维修后,测试充电正常,数据一面插U盘可以识别,另一面不识别U盘,有遇到的大师指导下!

网友A:
打阻值不就知道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阻值不就知道是不是没焊好。

阻值测了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