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ypc 电源加装简易电压表和电流表

楼主(2023-12-24):
现在修到的TYPC 的供电的电脑越来越多,于是今天想把TYPC 电源加装一个电压表和电流表。先看最后测试结果。
笔记本电脑

说明一下,这个充电器对手机支持不是很好,依次测试5V 、9v

下面开始改装过程。这个充电器是原装的,默认数据线悬空,没有电压输出,接上负载,先输出5V ,然后才会输出其它电压。
看下笔记本升压波形图(本人都是自己乱鼓捣的,如有错误之处,请纠正)

手机9V

现在开始说下改装过程。
材料,一个原装充电器,一个电流电压表

在充电器接近充电位置(预留自己喜欢的位置就行)破皮,不要剪断了

三根线,红为正,直接裸露的为负极。蓝色为通讯线。
最大供电只有20V ,找到电压表厂家给的参考电路图

直接剪断负级

按厂家给的图纸,电源出来的负极,连接电流表的黑线。焊接为了方便,用夹子把线夹紧。

焊接好后

用热缩套管套好,把正极的线束去皮(非必要不要剪断)。

正极线束焊接好

然后做好绝缘工作,没有把握的,测试好后,再绝缘,免得又要拆电胶带。顺便提一下,电流表接口电流相对比较大,建议线接口位置加焊锡固定。

然后用万用表去测试电压和电流。一般出厂有测试的,这种精度也不高,可以直接略过。像我一样有强迫症的,可以调背面的微调电阻。

网友A:
可以买一个曲线的

网友:
三位表再怎么准确,有些机子待机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一个曲线的

曲线的有点贵,这个几块钱。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买个SW3515全协议模块,然后买个 4位数显电流电压功率表,买个TYPE转接座,找个塑料壳子,DIY一下装进去,自己搞一下。
20V 4A 80W输出无压力。修大部分本子够用了。

网友:
笔记本芯片、整机维修师傅  8-12K底薪+提成 综合15K左右
维修:wins、苹果系统笔记本电脑
维修cpu在10-12代,苹果m1-2都会有涉及到
北京、杭州在招聘
马上年底啦 咱们还在看机会吗~
最近有换工作想法吗[呲牙]

网友:
学习了,功率表可以挑好一点的。

网友:
多协议的充电器一个, type-c直通协议表就搞定了,升不升压,电流,功率,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便宜用这种sw3518s 100w的,接可调dc电源直可看电流

网友:
忍不住啊,卖表

网友:
市面有成品真是好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20楼的老板.这款是输入要多少v的.可以用在笔记本上输出type-c的20v的?我问了下他说要24v的输入是吗?
19v的不行吗?

网友:
tuyệt vờ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