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超奇怪现像

楼主(2023-12-24):
有一张显示器驱动板的一个1084三端稳压3.3V的,输入5V正常,输出只有0.5V,芯片没发热,输出对地电阻100多,地脚也没悬空对地0V,用可调电源调3.3V直接给输出端供电电流0.2A,换了个1117的三端稳压故障还是一样,1084吹出用可调电源试也是正常的,真是奇了怪了,有谁能解惑一下。

网友:
我又把1117拿下,把那个1084装回去,板子竟然正常了,装回机子,显示正常,拆下的1117坏了。。。懵了,什么鬼

网友:
先查1117那个好的,那个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