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M462D 不开机维修(保护隔离电路故障)

楼主(2023-12-24):
机子型号:ASUS UM462D (马来西亚型号,可能不同国家有异常)
笔记本主板:UX462DA
故障:顾客描述不充电,实测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完全没反应

华硕机子没有图纸没有点位,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没短路,查着查着看见充电芯片(BQ24780S)异常有个洞

更换后,依然不上电查到接口进来的MOS 管G级没电压

MOS 管的G极是受控于充电芯片,又跑回去查充电芯片的工作原理。BQ 系列芯片的工作原理就是,VCC 19v -> ACDET -> REGN 6v -> 产生公共点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上过迅维的笔记本维修课就会知道 假假帮迅维打个广告)查到VCC 怎么只有3V多,就发现不对了。

看到100欧的电阻,怎么拆下测量有 3M 欧,飞线让其导通即可,又能开机又能充电。

网友A:
100,是10欧电阻,不是100欧电阻。 这个电阻在这里有限流或电流检测功能。居然被你直连。
看你分析的一套一套的,感觉是受过专业培训的,但是识别元器件来看,又不像是培训过的。

网友(点评):
can you share 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是10欧电阻,不是100欧电阻。 这个电阻在这里有限流或电流检测功能。居然被你直连。
看你分析的一套 ...

谢谢指教,我还在学习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是10欧电阻,不是100欧电阻。 这个电阻在这里有限流或电流检测功能。居然被你直连。
看你分析的一套 ...

谢谢指教,我还在学习着呢,只是尽量分享一些维修经验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充电芯片没有供电

网友:
恭喜楼主喜提捡钱活

网友:
ASUS 的主板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B:
没有图纸没有BOM你是怎么知道100Ω电阻变大3M????

网友:
这款主板,经典故障了

网友:
要有图纸,这就好办了

网友:
明明是36MΩ,硬是被你说成3MΩ

网友:
是的,我也好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没有BOM你是怎么知道100Ω电阻变大3M????
上面丝印写着100!明明是10Ω的电阻,他说100Ω!万能表明明显示36MΩ!他说3MΩ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一次,故障时能充电,是不充电,不充电时候不过保护隔离,检测隔离管都是正常的,充电芯片也换过,后来把第一个隔离管换了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