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主板,诊断卡53了。

楼主(2023-12-24):
研究了好久没找出问题。内存供电都是正常。有没有兄弟给个思路,感谢

网友:
一楼高见。。。

网友A:
先刷BIOS,刷BIOS故障依旧的话,就查内存插槽SMBDATA 、SMBCLK,这两个电压正常是3.3V,不管他电压正不正常,把与他们相连的小三极管更换就行了。

网友B:
软件排除完,就要查地址线、数据线、Smb总线这些

网友:
查复位正常否

网友:
已刷n遍。。已刷好多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刷BIOS故障依旧的话,就查内存插槽SMBDATA 、SMBCLK,这两个电压正常是3.3V,不管他电压正不正常,把与他们相连的小三极管更换就行了。

正常,没有相连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排除完,就要查地址线、数据线、Smb总线这些

地址线是那个,什么英文的。这个没查过,是什么作用

网友(2024-01-31):
SMB总是通常上拉至高电平。光有电压不行,要有有效I2C信号传输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没有相连的三极管。。。。

我一查点位图就看到连接着sq16和sq17两个小三极管,你竟然说没有相连的三极管!!!!你还是给別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没有相连的三极管。。。。

看看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