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20怎么工作的,与PQ22有关么?

楼主(2023-12-24):
PQ20怎么工作的,与PQ22有关么?

网友A:
vsystem高电平 pq20导通。

网友B:
仔细观察PQ20内部有二极管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PQ20内部有二极管走向

PQ22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ystem高电平 pq20导通。

PQ22起什么作用?

网友C:
PQ22可以忽略的,这个老师有专门讲过,拆了也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22可以忽略的,这个老师有专门讲过,拆了也不影响

可定不一样,厂家省肯定会省

网友:
肯定有关联

网友:
老厮:分析个鸟毛,直接一坨锡短路PQ20 DS鸡完事

网友:
华硕的隔离电路吧

网友D:
PQ22通不通,也不影响PQ20通过体二极管把19V送到公共点上,只是为了让PQ20完全导通,P沟道G极一定会小于S极,所以最后PQ22上面的三极管一定会导通,使G极属于低电平的

网友:
这里只是隔离,充不充电还是要看id信号,和充放电ic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q22互相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22通不通,也不影响PQ20通过体二极管把19V送到公共点上,只是为了让PQ20完全导通,P沟道G极一定会小于S极 ...

PQ22 怎么导通呀?

网友:
PQ22 导通的话 PQ20 导通,PQ22 截止,PQ20 也是会导通的呀?为啥要放个 PQ2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Q22可以忽略的,这个老师有专门讲过,拆了也不影响

PQ22拆了 PQ20g级不就悬空了吗
没有PQ22控制PQ20大电流怎么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22拆了 PQ20g级不就悬空了吗
没有PQ22控制PQ20大电流怎么过去

不是还有一个PR61在吗,怎么会悬空呢,电阻拉低PQ20G极

网友:
感觉像欠压过压保护,具体工作不清楚,求大神解释

网友:
vsystem驱动能力不够,需要22驱动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22通不通,也不影响PQ20通过体二极管把19V送到公共点上,只是为了让PQ20完全导通,P沟道G极一定会小于S极,所以最后PQ22上面的三极管一定会导通,使G极属于低电平的

大兄弟,PQ22导通了,SVAD是不加在了G级,这样MOS管还满足沟道的导通条件嘛?你在仔细瞧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22可以忽略的,这个老师有专门讲过,拆了也不影响

PQ22老师讲过没?拆了的话,如果后级出现短路,你的电源适配器冒烟不?
为什么要设计它,原理讲不出来,不要误导别人哦

网友(点评):
后级短路,你遇到过适配器冒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