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32e360f逻辑板

楼主(2023-12-24):
s32e360f.灰屏,能读出程序,开关机有反应,屏蔽右边排线5-7针,或者直接动手术割掉右边屏边上耳朵,

网友:
[三星] s32e360f逻辑板

网友:
建议设置售价,或者阅读权限

网友(2024-03-05):
按照你的方法做了,没有什么效果,不知道还有其它办法能解决吗?

网友A:
是断第5根和第7跟?还是断第5、6、7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断第5根和第7跟?还是断第5、6、7跟?

楼主拍照了仔细看看

网友:
用什么工具可以读程序?我分别断开逻辑板左边或右边,屏幕都是灰屏。然后又用胶布贴右边的567根排线,依然是灰屏,这个三星屏就是伤心屏

网友:
用什么工具可以读程序?我分别断开逻辑板左边或右边,屏幕都是灰屏。然后又用胶布贴右边的567根排线,依然是灰屏,这个三星屏就是伤心屏(在网上买了逻辑板和信号板换上也不行)

网友:
此法,用不长

网友:
用不长,比用不了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