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从数据恢复的角度看:哪一种硬盘值得买?

楼主(2023-12-24):
从数据恢复的角度看:哪一种硬盘值得买?

网友A:
那就选监控级的机械硬盘,垂直记录的,不要叠 瓦盘。

网友:
但凡重要点的数据,都要做备份。

网友:
普通用户需要的是硬盘读写速度,数据 安全性可以考虑备份,,但只从安全性考虑,那最好还是机械盘了  如果需要更安全,那就用磁盘阵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选监控级的机械硬盘,垂直记录的,不要叠 瓦盘。

监控级别的寿命更长,安全性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级别的寿命更长,安全性更好吗?

监控盘因为数据量大,覆写快,覆写次数多,所以要求更高。出厂标准也较普通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控级别的寿命更长,安全性更好吗?

更容易恢复 没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