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硬盘通电清零以后,怎样查看通电时长?

楼主(2023-12-24):
如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来回答
硬盘

网友A:
不是吧 这么简单都要问
ehN3607
通电清零了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这么简单都要问
通电清零了啊

网友:
不能查看之前的通电时长。over

网友:
硬盘也是有固件或BIOS的芯片的,直接修改了芯片数据,原来的数据就永久消失了。

网友:
有命令啊,你百度上搜索就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