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卡53是什么情况,刷了好多bios了

楼主(2023-12-25):
主板代码卡53是什么情况,刷了好多bios了有人吗

网友:
正确的方法应该重新买一块二手主板或者拿去维修店去修。我在你上一个帖子说了解决方法,然而你根本就不懂。。。。

网友:
53代码重点是内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53 54都是内存,。具体表现可能内存槽或者板层断线,A88类主板特别是4内存槽滴经常只有一个内存槽能过,

网友:
内存,内存

网友:
都能够跑到53了,说明电压问题不大,一般是信号上面有关,236脚,118脚,238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