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华为WAH9P 板号DAH98MMB8D0芯片掉件

楼主(2023-12-25):
接到一台华为WAH9P,客户说找别人看过没修好,板号DAH98MMB8D0。
插电测试无升压,仅有5V供电,仔细看发现少了一个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一个玻璃片,旁边的是4G开头的

网友:
哪位朋友正在修这款本,帮忙拍一下芯片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不好弄

网友A:
前面那个维修师傅估计报价报高了客户不修,来了总得赚点把供电芯片拆了,还好没有做其他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维修师傅估计报价报高了客户不修,来了总得赚点把供电芯片拆了,还好没有做其他故障。

应该是这样,看了一下其他没有少件

网友:
可以,捡漏成功

网友B:
找到没有,这是一个pA芯片

网友C:
手上刚好有一块这个板子,芯片丝印是THAB B9D 我的板子是不升压,头,升压芯片和那个RT9048都换了还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没有,这是一个pA芯片

找到了,是一个玻璃片FPF2495UCX,丝印TH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刚好有一块这个板子,芯片丝印是THAB B9D 我的板子是不升压,头,升压芯片和那个RT9048都换了还没好

我换完TH开头的小芯片,然后把旁边4G开头的芯片也一起换了,现在升压正常,就是核显出不来,开机电流到0.7左右掉电重启,看来CPU也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刚好有一块这个板子,芯片丝印是THAB B9D 我的板子是不升压,头,升压芯片和那个RT9048都换了还没好

你可以吧TH芯片换一下试试,这个芯片也是参与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