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显卡功耗检测752W,核心锁210MHz

楼主(2023-12-25):
接一片3070M魔改卡,原故障花屏,重植显存不行,后换了显存,不花屏了,mats扫描过,超频测试过。
进系统后GPU-Z如图,显卡各项供电正常,us5650供电也正常,外围电阻已排查,后换了us5650(原us5650P,我用了us5650Q代换,原理图外围电阻一致没有动),换过bios,故障依旧。
搞了几天,没思路了,求各位支支招

RTX3070【PG142】点位图.cad

网友A:
功耗700我瓦明显不对,检查功耗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700我瓦明显不对,检查功耗检测电阻

万用表量过电阻了,分压出来的电压也是正常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