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南桥烧机是这样吗?

楼主(2023-12-25):
接上贴,主板3vsb短路,我把1117拆了,输出焊了根铜丝出来,电源调到2.9V,1A。一开就被拉到0.4v,开了1分钟南桥冰凉的,这样烧机对吗?

网友:
一般都是3vsb焊接跟线出来,然后用夹子夹上。电压调高,看哪里发热。有热成像会方便一点,因为温度升高只有几度,摸不出来的。

网友A:
1117输出就是3vsb,我电压调的1.5,电流5A,南桥10秒发烫,99%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输出就是3vsb,我电压调的1.5,电流5A,南桥10秒发烫,99%寄了

那恭喜你了,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恭喜你了,南桥坏了。

同喜同喜

网友:
这个需要热成像配合使用的。单纯烧鸡很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2.9烧机有点高了

网友C:
3vsb除了桥最多可以去网卡,两个芯片上各滴一滴酒精,谁蒸发就是谁短路,绝大多数都是桥,你也不用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量量桥上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sb除了桥最多可以去网卡,两个芯片上各滴一滴酒精,谁蒸发就是谁短路,绝大多数都是桥,你也不用烧。

两个风枪把桥拆下来了,不短路了,确实南桥g了

网友:
不发烫不一定坏,发烫一定坏。用个不保护的电流表烧鸡

网友:
量量桥上电容

网友:
那只能盖棺抬走乐

网友:
我是也不确定个,  我是个新手u

网友:
这个位置短路八九成桥歇逼了

网友(2024-04-09):
嘻嘻嘻。南桥亮亮。话说你泸州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