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领像M100W等领像系列通病

楼主(2023-12-25):
   复印机不通电维修接手以后,不通电,测试电源有24V主供电,检查主板没有供电,检查主板短路,随更换5V转换管子,修复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4-02-15):
随更换5V转换管子是什么意思?能否把更换的配件在板子上标注一下,谢谢

网友:
能否把更换的配件在板子上标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