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车220V大功率充电器怎么修

楼主(2023-12-25):
新能源车220V大功率充电器怎么修?昨天一客户那这个货来说找了整个县城没有人敢给他修,我也建议他换一个,但是客户说换一个要差不多一个W,而且发过去保修回来也不行,用途为那种面包货车充电用,在客户再三请求下我勉强答应留下来研究一下,也说明了不保证能修好,但是这几个月已经好多个客户喊修这类东西了,估计有点市场,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单独测试这个充电枪是否正常,手头上有万能表,有示波器,反正一般维修电器滴工具都有

网友:
内部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会修开关电源的就能修

网友:
这么大功率,看着都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修开关电源的就能修

过两天拆解看看

网友:
等后续,希望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学习。

网友:
要内部资料的,虽然无非就是测信号测电压,但是没资料是不可能修的

网友:
这个不好修吧,不通电的说不定的还好搞点,要是能通电的可能就没那么好修了。这个搞不好要像typec口那样通信才有输出,你要怎么修?

网友:
开关电源+通讯,跟车通讯成功后会

网友:
开关电源+通讯,跟车通讯成功后会自动调充电电压,基本上直流300+V的车比较多。

网友B:
这个我这刚好有一台,移动快充桩,要连车才能输出。买一个也不贵,特难修,车规的东西,全是胶,一旦电源模块烧坏了,够你忙几天。主要还是全胶密封,设计紧凑,又难又难修。费劲巴拉

网友:
不知道修这些要不要什么资质?几百伏的东西,搞不好很容易电死人  很多修新能源车的店都不修电池和充电器的  应该是有原因的

网友:
话说你应该让客户把车留下,要不然怎么测试

网友:
得自己跑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这刚好有一台,移动快充桩,要连车才能输出。买一个也不贵,特难修,车规的东西,全是胶,一旦电源模 ...

车主也是无奈,我这边他说整个县城跑遍了没人愿意修,等我两个小时,我只能说研究一下不保证能修好,初步跟车主沟通过就是连接上车提示枪未插好,初步检查了一下没发现大问题,怀疑充电枪信号线或者金属柱接触不良,有空再研究一下

网友:
普通220V被电一下还没什么大事,这个输出被电一下,估计si了

网友(2025-03-25):
引用 网友C:
车主也是无奈,我这边他说整个县城跑遍了没人愿意修,等我两个小时,我只能说研究一下不保证能修好,初步 ...

提示枪未插好,你可以检修一下枪的那个检测电阻,有个12V 的分压

网友(2025-05-22):
有电路图好办点,这先放电以后查下电路

网友D(2025-10-17):
计费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2026-03-04):
充电枪头是否能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计费加交流接触器
他这个是直流快充桩的。里面有变压。问题这是23年的老贴

网友:
楼主前段时间发的869A那个主控芯片换回好的板子 把好的板子也不行了,可能是开始那个板子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导致这个好的芯片换上去一起跟着数据乱了。修过很多工业的板子好多都是二三个数据芯片要一起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