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3579_LA-F612P 能不能屏蔽独显

楼主(2023-12-25):
g3 3579  LA-F612P 能不能屏蔽独显   CPU是I7 8750H    断开电感或EN信号  都不行

网友:
还需要断开显卡的3.3供电和1。8供电吧我感觉

网友:
这个试试看。

网友:
屏蔽成功了么!

网友A:
没改    没有点位不好弄     修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改    没有点位不好弄     修上的

我有点位 你要试一下该集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位 你要试一下该集显不?

点位可以给我一份么,我需尝试改一下!

网友(2024-02-29):
搞定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是显存供电击穿  导致显存颗粒有坏的   直接拆了一组显存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