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液晶电视万能板,单独给万能板供+5VSB

楼主(2023-12-25):
请教各位高手液晶电视万能板,如果单独给万能板供+5VSB,为什么万能板的ps_on立即输出3.3v的高电平?此时按开机按键,也不能让指示灯由红灯变为绿灯。而如果把12v、5v一起接在电源接口上,此时再上电,万能板的ps_on就保持低电平,只有当按下开机键,ps_on才有3.3v高电平,指示灯也由红灯变为绿灯。主芯片在待机的时候不就是由+5VSB提供待机电压的吗?12v和5v不是开机之后才有的么,为什么不接12v和5v还不行?

网友:
如图,只接3条线,+5VSB、PSON、GND,或者只接两条线+5VSB、GND

网友:
没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那你就接上12∨好了呀~估计是主芯片个别功能块需要12V电压

网友:
有12V检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接上12∨好了呀~估计是主芯片个别功能块需要12V电压

有道理,很可能是这样,谢谢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指点

网友(2024-02-23):
主芯片工作电压和启动电压是12V和5V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