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pro2021读不到电池电量反复紫屏重启

楼主(2023-12-25):
遇到过iPad pro2021电池无数据紫屏重启,读电池了就正常然后用一会就又不读电池数据了开始反复重启,有这个毛病吗,电池没事,电池检测都弄了,还是不行,求大神指导

网友:
来个大神吧…………

网友:
iPhone重启数据分析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06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A:
副电源损坏或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电源损坏或CPU虚焊

哦哦发去修了

网友(2024-03-24):
小白一个 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