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w20v电源适配器,输

楼主(2023-12-25):
           联想150w 20v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插电瞬间只有10v左右,然后一点点向下掉到1v多,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

        更换了冷地输出端电容和mos管,故障依旧,后来发现300v不稳,335-310v来回跳,更换了大电容,和整流桥,还是原故障。

        后测量集成块供电引脚,电容电压14-20v来回跳,更换过供电脚电容,测量过附近电阻,阻止基本无异常。

          目前没有思路,集成块型号看不到,有没有大佬给看看,这个应该咋修? 在此先谢过各位!

网友:
是不是输出端有短路保护了?
设法看看集成电路的型号是什么芯片。

网友:
PFC没有工作,,,

网友:
先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如果能发现短路不就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