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23-12-25):
请问笔记本图纸中的pwm上管的自举升压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吗?看教程上说从二极管那里给自举升压电容左边一个5v,右边是上管d极和s极导通后给自举升压电容19v,加在一起有24v给上管g极,由于上管是n沟道场效应管,g极大于s极导通。但我不明白g极还没大于s极不导通,哪里来的19v给自举升压电容呢?还有二极管不是会降压收0.7v过路费吗?为什么是5v不是4.3v呢?

网友A:
有饼哥的视频教程,你可以看一下,自举升压,电容的电压不能立即变化,就慢慢升压的一定电压然后截止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饼哥的视频教程,你可以看一下,自举升压,电容的电压不能立即变化,就慢慢升压的一定电压然后截止

我知道了,当上管还没有工作的时候,s极是0v,这样芯片给g极一个5v的电压,g极就大于s极导通,导通后19v就过来了,有的内部是同向器,没有降压0.7v,有的降压小一点,但都大差不差,所以教程说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