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A35开机电压4V、不开机

楼主(2023-12-25):
oppoA35开机电压4V、不开机,开机电压是充电iC出来,这个电压正常不.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开机键弹片电压是多少伏?还有,你当前手机是什么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弹片电压是多少伏?还有,你当前手机是什么电流

开机键电压4.2v就是和供电电压一样、按开机键120多电流松手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