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12-25):
我这个显示器可以切换到监控,今天下午发现显示器监控画面就和眨眼一样的黑屏,把它切换到电脑画面也是一样的问题,所以这问题出在哪?有大神帮忙看一下吗?详情见附件

网友:
没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
拆出来看看供电和背光

网友:
背光问题。

网友:
显示器坏了 送修就行

网友:
切换器的问题或者切换器上的线不好

网友:
主要还是看看屏幕吧,应该是屏幕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