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问题

楼主(2023-12-25):
联想G480 刷了BIOS后,屏幕成这样了,

装了显卡驱动,在BIOS里也是这样。是显示屏坏了吗?

网友A:
擦拭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拭一下屏线试试。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擦排线的时候,因为比较匆忙,就用手擦了擦排线,结果开机花屏。后来用无纺布擦了几下就好了。

,用手擦是不是显得很不专业?哈哈哈

网友B:
学习了,手上有汗吧,没布擦的干净

网友:
一般是线没有接好

网友C:
你没说怎么解决,屏线,屏接口脏了,还是

网友D:
大概率是屏线没插好,或者屏线在哪里给压到了

网友(2024-02-03):
引用 网友C:
你没说怎么解决,屏线,屏接口脏了,还是

应该是屏线上有污渍,具体是啥不知道,起初我是直接用手擦的(手上没汗),不行,后来用无纺布擦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屏线没插好,或者屏线在哪里给压到了

也可能,后来用布擦完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手上有汗吧,没布擦的干净

手上没汗,不知道具体原因,反正用布擦完后再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