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古有刮骨疗毒,今有我刮板修华为matebook13

楼主(2023-12-25):
一个客户,公司同事打架,全武行,嘿嘿哈嘿!Pia!(o ‵-′)ノ”(ノ﹏<。),被人把电脑砸了,卖给我,100收来

本子一角全弯了,买的新屏幕 壳子 键盘

主板只有充电口折断了,其他地方倒是不严重,开机正常。。屏碎了,半边显示
我用手术刀,一层层地刮,根据定义,飞线,跑线路,动用了一天的工夫吧

OK,开机正常,充电正常
除了人工,其他成本棕黑白蓝,屏幕买错了,买成触摸屏,不然成本更低一点,不知能卖多少,R7-4800 16G 512G 13寸

网友A:
"公司同事打架" 是重点,圈起来以后要考!

网友:
谢谢分享了,技术好

网友B:
卧槽 ,牛逼 ,这还修,狗看了都摇头

网友:
只能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同事打架" 是重点,圈起来以后要考!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 ,牛逼 ,这还修,狗看了都摇头

卖出去了,人家说外面看不出来就行

网友:
typec 诱骗器不好用吗

网友C:
搞一个诱骗器,不用飞那么多线,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一个诱骗器,不用飞那么多线,不稳定啊

没用啊,华为这个,我外界过19v,没有PD信号,充电芯片都不工作,待机都不出

网友:
他们公司的人肯定是看含亮老师看多了,整天想着切磋武艺

网友D:
楼主成本花了多少?

网友E:
小两K的成本了,我很好奇卖了多少色环

网友:
家电论坛的谈价方法

网友:
这是在乌克兰跑步被弹片崩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两K的成本了,我很好奇卖了多少色环

卖给同行,棕紫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成本花了多少?

棕黑白蓝。。

网友:
很值啊,机器配置不错

网友:
牛逼,不过要是我最多用个诱骗器

网友:
厉害,卖给人要说修过主板啊,别忽悠人

网友:
女生自用?99新,纯原无拆修?

网友:
牛,雀食牛,,,,
要是我啊,,直接给它熔炉历练了.

网友:
握草,这都可以

网友:
ông chủ thật giỏi

网友:
不是光行的问题,有风险。

网友F:
上次有个换TYPE的这种机,吹下来丢了8个点,花了好长时间才补回去,补回去后,充电只能单面充,反过来另一边就不充,跟开户讲了他同意,就没去折腾了

网友G(2024-01-27):
引用 网友F:
上次有个换TYPE的这种机,吹下来丢了8个点,花了好长时间才补回去,补回去后,充电只能单面充,反过来另一 ...

好无语,一个小小的接口,十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无语,一个小小的接口,十几根线

不是,是因为他之前拔的时候接触不好,就去摇来摇去,没拆之前其实已经接触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