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NM-C911 换桥有大小写灯屏不亮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23-12-26):
Y7000P NM-C911 换桥有大小写灯屏不亮风扇狂转掉电刷了几个工厂BIOS了一样。。。。换了3个全新的桥的还是一样!!!!谁修过这种问题啊???要崩溃了。。。

补充内容 (2024-1-4 16:08):
问题就是显卡爆珠了

网友A:
原始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换桥?

网友:
感觉还是桥没换好,查下显卡复位及供电,及温控,不行还得换桥

网友:
风扇狂转应该是没认到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换桥?

桥短路。。。。

网友:
噢噢噢噢噢,那是得换

网友:
好了 楼主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B:
换桥需要重新改me,你刷的那些工厂什么BIOS里面没有me的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桥需要重新改me,你刷的那些工厂什么BIOS里面没有me的

不会吧,十代的工厂BIOS里没有ME》??

网友:
你把原装bios发我,我能帮你配me 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十代的工厂BIOS里没有ME》??

me 现在里有很多数据,而且还分段
QQ:3376992570

网友:
是独显的问题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有可能是独立显卡的问题或者是独立显卡爆珠了?

网友:
显卡供电或者显卡问题,好好查一下

网友:
这个板是打黑胶的好像 显卡 CPU有没有冒球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一下

网友:
肯定是温度没控制好显卡连球了

网友:
学习了,怎么改ME?

网友(2024-04-21):
应该是ME有问题吧

网友:
我的换桥有待机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