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独显挂了 要拆哪个元器件改集显

楼主(2023-12-26):
如图

网友:
拆显卡供电的电感。不过拆了不一定就可以啊,还要改电路欺骗板子的。要不然检测不到显卡大概率重启或者黑屏
你这还是去电脑店修吧。。。怕你把聋子治成哑巴。。。

网友:
听说蓝天板子要改温控

网友:
小白不懂呀   反正坏了也无所谓  大佬有修过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