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人对维修用的TYPEC电流电压表感兴趣,我发个DIY方案吧

楼主(2023-12-26):
直接说我的结论。最好的办法是买个SW3518全协议模块,然后买个 4位数显电流电压功率表,买个TYPE转接座,找个塑料壳子,DIY一下装进去,自己搞一下。
20V 4A 80W输出无压力。修大部分本子够用了。

网友:
学习了回头也整一个。

网友A:
啊 就是3518S,我帖子打错了 已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就是3518S,我帖子打错了 已更正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详细的呢

网友:
啊,这,吹下A口和C口,焊上C口小板,接上电流表电压表,就好了啊,还要怎么详细呢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个搞typec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了,有时间搞一个试试

网友:
我又来卖表了

网友B:
还要走协议?把电源线负线剪断串联个电流表不好吗?正线剥加并联电压表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要走协议?把电源线负线剪断串联个电流表不好吗?正线剥加并联电压表不好吗?

不好呀,要看typec输出的电压电流的。看维修电源的太不准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呀,要看typec输出的电压电流的。看维修电源的太不准确啦

看电压电流不需要走协议的,电流表串联,电压表并联

网友:
这个应该厂家写入了程序吧

网友(2024-03-02):
大佬这怎么搞的感觉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