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笔记本不充电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26):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小新笔记本不充电,客户用的是新充电器,拆开看板子没有明故障,充电接口是TYPE-CR的,没有修过这种接口的机器也不解这中接的工作原理,请大神指教

网友:
先按常规检查一遍电源电压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先看看升压了没有

网友:
你把图纸传上来,我告诉你

网友:
我查了一下接口定义,但不知道内部的工作原理,笔记本主板图纸没有找到对应版本的,找到0.2的了,要的是2B的,在家发贴说网上有,我怎么没有找到呢,谁有发一份,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