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光影精灵TPN-C143降频0.78G

楼主(2023-12-26):
HP 光影精灵TPN-C143降频0.78G,版号 LA-J662P。这个电脑运行压力测试几分钟会降频,去官网下载BIOS刷机不行,论坛找了几个BIOS写入到最后会有报错。有没有大神遇到,或者有这个BIOS的

网友A:
运行几分钟会降频 之前不会吗,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装个系统试试,还有降频0.7几给我的感觉像电源的问题 很多机器不插适配器的情况下频率就是0.7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运行几分钟会降频 之前不会吗,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装个系统试试,还有降频0.7几给我的感觉像电源的问题 很多 ...

是不是电源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不是原装的

跟电源没关系,换一个电源也这样

网友:
你检查一下检流电阻的那两根线是不是断了,断了也会降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