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上的一个电阻烧糊了,看不清

楼主(2023-12-26):
电磁炉上的一个电阻烧糊了,看不清色环了,只能看到左右两边一个黑和一个黄,哪位大神知道这大概是多大电阻?

网友:
这得去家电论坛问问,这里修这个的少

网友A:
20-50欧,那个400v电容也得换

网友:
应该是47欧

网友:
没错,是47欧姆,我换的20欧姆也可以用,机子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50欧,那个400v电容也得换

谢谢,已修好,是47欧姆,我换的20欧姆也可以用,旁边的电容短路,就坏个电阻和电容,其它检测都没问题,开机试机正常

网友B:
48欧姆,这个是限流电阻,这个坏了,要更换电容,更换vip25A电源芯片

网友:
48打错了,是47欧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8欧姆,这个是限流电阻,这个坏了,要更换电容,更换vip25A电源芯片

牛,居然还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居然还知道芯片型号

做维修,一套电路中的配件用什么型号都基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