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最郁闷的一天L490维修翻车了

楼主(2023-12-26):
接一台l490,版号nm-b931.
来的时候电脑开机死机或蓝屏。因为是低温锡,直接把CPU 拆了

这种胶比较硬,焊盘的胶如果烙铁除不掉,就要上11 号刀片,在显微镜下面耐心的刮。一次只能刮一点点。处得好焊盘,重植CPU ,重新焊接
开机一次点亮。测试5 分钟后装起来,接上电池后,进系统就死机,而且死机后无法开机。不接电池,坚持的时间略长一点。

客户让我慢慢查一下问题,今天上午好不容易有时间了,想一步一步的查一下,电脑死机后就不能开机了(目前是触发了后就自动掉电)。两个字,后悔。
发表此贴只是想倾诉一下自己心中的悲伤,唉。。。。。。
我自己从电脑城出来,单干了三年维修,差不多每个月都会翻车一次,有时还会更多。也许真的不适合做维修,原本想着12 月有个好的结尾,没想到发生这么个事情。
有人会说维修翻车,是做事不够仔细,一个主板上千个小元件。不可能把所有的元件都量一遍的。我修的大部份是二修,有些故障还真不是我能想到的。

网友A:
焊盘破皮了建议绿油隔绝好  焊盘拖平了 可能有些许个焊点没焊到 可以再取CPU下来看都上到锡没。 低温锡干CPU时内存槽也会虚焊  烙铁加焊一下内存槽。

网友:
不要悲伤  我也专业二修 今天刚修好一个修了一个月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破皮了建议绿油隔绝好  焊盘拖平了 可能有些许个焊点没焊到 可以再取CPU下来看都上到锡没。 低温锡干CP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目前这个电脑,个人觉得CPU 应该坏了,正在找CPU 代换。

网友:
处得好焊盘,重植CPU ,重新焊接 ,你直接换个CPU,轻松搞定

网友B:
这有啥后悔的,又不是你的问题。大概率EC或者CPU故障。维修遇上这种神反转很正常的,不必为此懊恼。

网友(点评):
这种机器 接之前报风险。客户能接受再修,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顶多就是赔了时间精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有啥后悔的,又不是你的问题。大概率EC或者CPU故障。维修遇上这种神反转很正常的,不必为此懊恼。

因为来的时候是能开机的,现在不开机了,心里有点内疚。原来我还会赔一些钱给客户,做了这几年维修,钱没挣到,饭都快吃不起了,也就不赔钱了。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来的时候是能开机的,现在不开机了,心里有点内疚。原来我还会赔一些钱给客户,做了这几年维修,钱没挣到,饭都快吃不起了,也就不赔钱了。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经常的事儿,保持平常心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来的时候是能开机的,现在不开机了,心里有点内疚。原来我还会赔一些钱给客户,做了这几年维修,钱没挣到,饭都快吃不起了,也就不赔钱了。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像这种要动cpu的,提前跟客户报好风险,有可能重植后点不亮,客户能接受就接,不接受宁愿不接,修几台都只够一次赔出的

网友:
同样,悲吹,两台打印机,没修上,一台投入了120,另一台又投20,拆装机子,好几次,这佳能G系列,原厂联供,换分叶器,要命,全拆光

网友:
楼主不要悲伤,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有问题解决就好了,不开机了不一定就是你弄坏的,先把电脑点亮。

网友:
干这行的谁没翻过车,哪怕是再顶级的高手,没啥好悲伤的,心态要好

网友:
谢谢分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心态好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有风险,只能尽量避开高风险的活

网友E: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搞这事之前肯定要先跟客户报风险的,人家同意了才动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要动cpu的,提前跟客户报好风险,有可能重植后点不亮,客户能接受就接,不接受宁愿不接,修几台都 ...

想这种能亮做U的必须跟客户报风险,愿意修就修,不愿意修换主板或者拿走。不要太自信哦

网友:
基操勿六   CPU问题很正常  你这还是重新做了的  啥都没做能开机的死在手上的也有的

网友:
温度没有控制好。焊盘有点连锡了,要用绿油处理好!

网友:
维修的路上学到老,做到老

网友F:
现在的维修市场本来就不好,需要更细化。一般接待客户的步骤如下:
1、检测外观及故障。确认后再报价,并把价格浮动和原因解释好。
2、维修时间,维修后质保,解释清楚。
3、把维修风险和不必要的纠纷一定要解释清晰并签字确认。

网友:
做手艺,都会这样吃不饱,饿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搞这事之前肯定要先跟客户报风险的,人家同意了才动手的

谢谢提醒。
动CPU 之前发了接近500 字风险告知。
同意了才拆的。

网友:
干CPU还是提前报风险稳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维修市场本来就不好,需要更细化。一般接待客户的步骤如下:
1、检测外观及故障。确认后再报价,并 ...

谢谢版主的提醒。
修之前已经报风险了的。

网友:
大概率CPU坏了,现在虚焊捡漏的不容易,多半都是芯片坏了,供电信号出问题的少

网友:
这款其实cpu供电芯片的供电电阻容易坏,mp2979a 47脚

网友:
还是要跟客户说明情况,动BGA的风险。

网友:
很正常的,心态放正

网友:
花力不讨好,直接换主板,干净利落。

网友:
能开机的电脑,绝对不要搞cpu,就算是躺着睡觉,也不干。遇到一个活儿,首先判断是不是别的地方修不好的,如果确定是别人修不好或者不想修的活儿,而你却能修好就要抓住机会了,必须价格翻上它几倍,宁可把客户要跑了,也不要便宜维修,这就是生存之道,有的活儿,客户跑了很多家都没有修好,如果你能搞,你要价高了,客户也修,电脑行业不景气,太卷了,不要顾及什么老客户之类的,能宰就宰,能杀就杀,不然你赚不到钱。

网友(点评):
我支持你说的,人要顺势而行

网友:
同意,修好你就是神,客户就是愿意给你。

网友:
随时准备战略性撤退,同样都是干 换一个机子继续赚钱

网友:
你这个还好,我昨天刚送走了一台别人修了一个月的二修机,
首先换完南桥,可以开机了,但是每次刚进系统都会灰屏,大小写没发切换,
然后我又干了一个CPU(SR H8P),进系统OK了,但是发现不认显卡,这一搞又是3天
最后我桥 CPU。GPU。全干了,南桥还有一个RTC模块坏了,漏电,换了两个,总共才收了2200,有人也许会问,怎么不换板,这显卡2060,都买不到这个板子

网友:
报风险一定要报,我基本都是让别人代修,自己也修,风险一定要报

网友:
现在我一般碰到桥有问题都放弃了,现在只修电路,不修CPU,桥,显卡

网友:
干维修的都怕二修机吧,大拿都害怕。(*^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要动cpu的,提前跟客户报好风险,有可能重植后点不亮,客户能接受就接,不接受宁愿不接,修几台都 ...

这是正解!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像面前有一碗肉,不吃吧不甘心,吃了吧有时候会拉稀。

网友:
R9000P也翻车,来的时候能亮,干CPU后掉了一大块,好在客户没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