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检测

楼主(2023-12-26):
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想学习一下显卡的检测与维修,结果测试店铺一块旧显卡就刚好报错了,但是这个MAST软件没有用过,所以大家帮看下这个报错是什么问题呢,怎么4个都有错误呢,不可能是4个显存都不行了吧,还是我这个软件版本不对,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是误报,再跑一次mats命令就行

网友A:
这种没问题,数值几千的才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之前也这样  以为坏了显存全坏了  全弄了一遍 最后拆核心让我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问题,数值几千的才是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应该是软件问题,或者像你说的那样几十的数值是没事的,因为我找了2块功能完好的显卡测试也都是这样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