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求助京瓷180 维修

楼主(2023-12-26):
京瓷180换了鼓芯刮板还是不行
求助

网友:
质量不行 还有充电 转印都要清洁 定影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激光器先清洁 扫描头先清洁
自检测试没有
维修第一步就是自检测试

网友(2024-02-04):
代用的硒鼓就是不行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磁辊运转有问题

网友:
检查鼓芯的齿轮是否开胶;检查对位辊离合器;检查纸路是否有阻挡物(纸与鼓的位移不同步)。

网友:
支持六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