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时灵不灵,好时能用几个月

楼主(2023-12-26):
华硕笔记本E202S ,win10系统,键盘固定的几个按键经常时灵不灵,不灵时狂一会儿就能用一小会儿,这时不灵的全部都能用一小会儿。

怀疑过是接线问题,但插拔后还是一样有问题。

怀疑过是键盘坏了,但有时拆过机后又能用几个月。

问题键:
W  、R   、Y   、U  、O   、回车

网友A:
重点看一下键盘排线弯折处,你拆的时候刚好复原,你用醋酸酯布保护一下试试

网友:
直接换排线。

网友B:
接触不良,建议还是换个键盘,现在键盘没多少钱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建议还是换个键盘,现在键盘没多少钱的啊

可不少呀,100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一下键盘排线弯折处,你拆的时候刚好复原,你用醋酸酯布保护一下试试

谢谢,我搜搜看看相关内容

网友:
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一般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飞线键盘排线

网友:
检查EC附近是否腐蚀啊,换EC试试

网友:
键盘排线就是一层导电漆,拆装没完全把卡扣松开一拽漆膜就划破了,时灵时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