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指导下lvds屏线问题

楼主(2023-12-26):
想为主板接块lvds屏幕,24位单8。找不到ipex的线,网上找不到现成的只好自己接,自己对着图接上了vcc,clk,rin,目前是灰屏状态。。。问题1:带eedid那几个可以不接?2:vdc那几个是接主板invert插槽?3:spi那几个需要怎么接?4:所有的gnd都要接吗,gnd接口不够,挫一块接地?

网友A:
清晰度实在是一言难尽

tl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实在是一言难尽

手机发的,怎么会变成这样。。。我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重新上图

网友:
再补充一张屏库网的信息

网友:
灰屏估计要屏码

网友B:
狠人,,这种组装板正常不读取EDID,都是在BIOS里面设置

tlx

网友:
只有有供电跟LVDS数据线还有背光

网友C:
是不是电压不对屏供电

tlx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压不对屏供电

应该是供电了吧?我看背光都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狠人,,这种组装板正常不读取EDID,都是在BIOS里面设置

bios里设置其他分辨率部分区域会出现条纹,感觉这块屏真棘手

网友:
会不会跟spi那个有关系?但这个板子好像没有那种接口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搞过,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线要是没接错的话,就是主板的屏驱动不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