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cpu座子更换重点第一

楼主(2023-12-27):
Intel  cpu座子更换重点
第一点,需要注意cpu座子,一定要购买底部不是一体边框的座子,例如这种座子
第二点,需要把座子锡球边缘突出的塑料使用刀片刮掉,注意手法一定要稳,不要刮到锡球
第三点,使用吸吸线把主板上面焊盘拖平
第四点,更换座子的时候,把cpu座子盖拿掉,放个1元硬币大小的金属压到上面即可
以上几点,就是本人更换cpu座子总结的经验,成功率很高,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
有个疑问,使用有铅还是无铅温度曲线焊接?这种塑料能承受265度温度吗?

网友A:
什么bga,需要330度,我这边bga,都是245度左右就可以拆卸和焊接完成

网友:
目前还没换过U 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bga,需要330度,我这边bga,都是245度左右就可以拆卸和焊接完成

245那是有铅曲线了 无铅曲线我设置的是265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