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50笔记本电池2不充电求助

楼主(2023-12-27):
x250笔记本,电池1-2都可以正常放电,电池1可正常充电到80%就不充了,电池2可以不充电,一直停留在7%,怎么回事win10系统

网友:
大概率主板问题

网友A:
能修好吗,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1充满了才会充2吧   你把1拔了试试呢  有可能电池坏

网友:
先排除一下电池的问题

网友:
啊,我是换的x250主板,这个单电池主板,我原来是双电池主板,这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吗,不是电池问题?

是电池问题,换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