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H482P 快递导致不认机械盘和声卡

楼主(2023-12-27):
废话不多说   供电齐全  硬盘换过  4根数据线 对地阻值正常   声卡供电齐全 到南桥的总线对地正常!

现在发现HDA_SDOUT信号 不正常  ME_Flash_EN 一直低电平  !这个信号是EC给的   到底是EC程序还是BIOS的ME 程序  有知道的兄弟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

离人泪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GQH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这个机子bios有问题会不识别硬盘  你要刷那种原厂的不要刷人家备份该m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bios有问题会不识别硬盘  你要刷那种原厂的不要刷人家备份该me的

硬盘OK了  但是声卡还是不认 我把+3.3V——HDA强制拉过去 会被拉低  !这一侧确实也没短路!刷BIOS的时候  发现EC也被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OK了  但是声卡还是不认 我把+3.3V——HDA强制拉过去 会被拉低  !这一侧确实也没短路!刷BIOS的时候 ...

是刷bios刷好的嘛

网友:
HDA_SDOUT是什么信号

网友:
EN   刷BIOS 好的!刷BIOS发现EC BIOS一起刷了  声卡还是不行!

网友:
学习了,上来先三板斧看看

网友:
BIOS写一下

网友:
得找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