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3070M显卡功耗检测752W,核心锁210MHz

楼主(2023-12-27):
接一片3070M魔改卡,原故障花屏,重植显存不行,后换了显存,不花屏了,mats扫描过,超频测试过。
进系统后GPU-Z如图,显卡各项供电正常,us5650供电也正常,外围电阻已排查,检流电阻没问题,换过us5650,换过bios,故障依旧。
跟线跟了几天,没思路了,求大伙支支招

原来是us5650P,我用了us5650Q代换,原理图外围电阻一致没有动

这个电压感觉不太对,道行不够,没思路,大伙支支招呗,感谢

RTX3070【PG142】点位图.cad

魔改卡,这是相近的点位图

网友A:
示波器打过各相供电波形没有?以前修过差不多的故障,电源基本都正常(就排除电源没再考虑这方面),就是跑不起频率。各个方法都试过不行,最后无意中打电源波形发现有组波峰有点不正常。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过各相供电波形没有?以前修过差不多的故障,电源基本都正常(就排除电源没再考虑这方面),就是跑 ...

打了,核心,显存供电波形都没异常

网友:
功耗检测芯片呢?

网友:
最好买一张图纸

网友:
功耗检测电阻换小一点看看

网友:
多谢各位,解决了,这块板子是发某者3060m,3070m同款,前后刷了50个bios,只能用85瓦那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