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请推荐一个刷BIOS工具

楼主(2023-12-27):
麻烦哪位大神推荐一个刷BIOS工具,要中文的,谢谢

网友:
刷BIOS容易变砖,刷新需谨慎。

网友:
用编程器刷,买编程器的时候都会送程序的

网友:
买个便宜的编程器,再配个夹子方便一点

网友:
刷bios一般就用官方工具,这样稳定放心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明白。

网友:
809编程器呗,不晓得你想问啥。。如果技术不到家建议你别考虑~

网友:
编程器刷,也不贵,都附带软件的。

网友:
买个编程器有送的。

网友:
这个还是消停用官方的吧 比较准成

网友(2024-01-29):
直接直接CH341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