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供电电路中MOS管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3-12-27):
请问上图中的MOS管U4301(P管)是S基接19V的适配器供电,该管导通后S基电压会被拉低吗?另外导通后D基电压也会被拉低吗?我看到教材上的P沟道的MOS管都是D基接电源的,所以想问下S基接供电且MOS管导通时S基电压是否也被拉低 谢谢

网友:
D级后面有短路吧?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只会拉低G极,D极和S极都是19V左右。这里S是连接外部供电,电压就等于适配器电压19V,D极是把供电输出给的主板的,导通了就是D极和S极电压基本相同。拉低了还怎么供电

网友B:
正常工作时,U4301是导通时的。D极电压和S极电压基本相等。G极电压约为3.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只会拉低G极,D极和S极都是19V左右。这里S是连接外部供电,电压就等于适配器电压19V,D极是把供 ...

如果该MOS管在信号线路中,导通时D极电压是被拉低的吗?此时S极电压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工作时,U4301是导通时的。D极电压和S极电压基本相等。G极电压约为3.1V左右。

如果该MOS管在信号线路中,导通时D极电压是被拉低的吗?此时S极电压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该MOS管在信号线路中,导通时D极电压是被拉低的吗?此时S极电压是高还是低?

啥叫导通  导通时你可以认为DS极相连通了

网友:
电压为什么会被拉低呢?除非后端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该MOS管在信号线路中,导通时D极电压是被拉低的吗?此时S极电压是高还是低?

1,这种大MOS管不会在信号电路中出现。never
2,导通后D级电压会升高到和DC-IN相同。S级一直就是高电位和DC-IN相同。
电压是相对地而言的,抛开地谈论两个供电端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这种大MOS管不会在信号电路中出现。never
2,导通后D级电压会升高到和DC-IN相同。S级一直就是高电位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该MOS管在信号线路中,导通时D极电压是被拉低的吗?此时S极电压是高还是低?

不管信号还是供电,元件特性不会发生改变

网友:
这个mos管击穿了,电源也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E:
观察你好几天了,我发现你有点钻牛角啊兄弟,学习要慢慢来,不能一蹴而就,慢慢学,久了你会发现你现在问的问题毫无意义。就比如这个图里的,明显D极是给公共点电压的,他就是个开关后面不可能接地,他怎么会被拉低?你所谓的拉低根本不成立,真拉低了就是管子穿了短路了,那就是坏了,不要钻牛角了,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观察你好几天了,我发现你有点钻牛角啊兄弟,学习要慢慢来,不能一蹴而就,慢慢学,久了你会发现你现在问的 ...

你好大的口气呀,我问这个供电电路中的MOS管是与另一个贴子的信号电路中的MOS管对比的问,你自己都没弄明白还来瞎炸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观察你好几天了,我发现你有点钻牛角啊兄弟,学习要慢慢来,不能一蹴而就,慢慢学,久了你会发现你现在问的 ...

最怕像你这种半懂不懂来回答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观察你好几天了,我发现你有点钻牛角啊兄弟,学习要慢慢来,不能一蹴而就,慢慢学,久了你会发现你现在问的 ...

我不是在钻牛角,因为我在对比供电线路和信号线路中MOS管导通D极与S极的电压变化,另外PWM供电电路中的上管的S极是通过后级负载接地的,否则适配器供电无法通过上管D极流向S极的,你在电路图中没看到上管S极接地的标志不代表S极不接地,在电脑电路里不接地的只有一种高阻态状态的电路,如果不把这些电路原理弄清楚稍微复杂些的故障就分析不出来,你现在的水平我肻定是别人告诉你故障点然后你再修的。不懂就不要瞎炸乎。我发贴的目的是想弄清楚供电电路和信号电路中MOS管导通后D基与S基电压变化有什么区别,不是为了你说的我有虚荣心,你回答不了就不要灌水不要出口伤人

网友:
正常不会拉低,除非有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怕像你这种半懂不懂来回答问题

你要是真的有一点点真东西又怎么会在这种论坛问出这种问题,还见不得别人说实话?接地气一点不好吗?装能满足虚荣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真的有一点点真东西又怎么会在这种论坛问出这种问题,还见不得别人说实话?接地气一点不好吗?装能 ...

我不是在钻牛角,因为我在对比供电线路和信号线路中MOS管导通D极与S极的电压变化,另外PWM供电电路中的上管的S极是通过后级负载接地的,否则适配器供电无法通过上管D极流向S极的,你在电路图中没看到上管S极接地的标志不代表S极不接地,在电脑电路里不接地的只有一种高阻态状态的电路,如果不把这些电路原理弄清楚稍微复杂些的故障就分析不出来,你现在的水平我肻定是别人告诉你故障点然后你再修的。不懂就不要瞎炸乎。我发贴的目的是想弄清楚供电电路和信号电路中MOS管导通后D基与S基电压变化有什么区别,不是你说我有虚荣心,你回答不了就不要灌水不要出口伤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在钻牛角,因为我在对比供电线路和信号线路中MOS管导通D极与S极的电压变化,另外PWM供电电路中的上 ...

S级没有接地,你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隔了R4307 4308两个高电阻的。可以认为没有接地。实际上也确实么一接地。一般大于200欧就不会认为对地导通了。就是信号了,只有高低电平没有电流你可以这么认为。

G级是通过一个4308电阻接地,但是这其实是起分压作用的,假设DCIN是19V,那么G级电压大概是3.3V,这与S形成15.7V的电压差,所以只要插电,U4301肯定是导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在钻牛角,因为我在对比供电线路和信号线路中MOS管导通D极与S极的电压变化,另外PWM供电电路中的上 ...

本来不想再理你了的,也怪我多嘴了几句,你就死撑犟,这他妈不就是适配器接口进来的电,通过串联分压去控制MOS管导通去公共点的电。还什么后极通过负载接地?我倒要看看后极负载是怎么接地的,别拿个电感滤波电容跟我说是负载接地,你把全图放出来,我不懂,来你把全图放出来教教我看,我错了,我道歉好吧。真的受不了死要面子装大佬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不想再理你了的,也怪我多嘴了几句,你就死撑犟,这他妈不就是适配器接口进来的电,通过串联分压去控 ...

   我是给你气胡涂了,把PWM电路当适配器电路进行回复 。我又没要你来回答。你嘴干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级没有接地,你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隔了R4307 4308两个高电阻的。可以认为没有接地。实际上也确实么一 ...

请问下,CPU_C10_GATE#信号是什么用途?是桥芯片发给CPU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CPU_C10_GATE#信号是什么用途?是桥芯片发给CPU的吗

这我不清楚,需要结合全部原理图搜信号具体哪里发出,给到哪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我不清楚,需要结合全部原理图搜信号具体哪里发出,给到哪几个地方

谢谢

网友:
佩服啊,学习了,太高深,我没看懂,我一直是把MOS管看做一个开关

网友:
Mos管,分两种,N管,跟P 管,先了解原理,区分开你就懂了。

网友:
哈哈 你是做维修的 不是搞研发的 知道原理就行了

网友:
管子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