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型数字三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3-12-27):
上图中+DC_IN供电是19V,Q4305是N型数字三极管,当该管的E基得到19V供电时,19V供电会通过E基流向B基里的串联电阻,此时该管B基电压被拉低,此时Q4305数字三极管会被导通吗?

如果Q4305数字三极管导通后E基电压会被拉低,但C基电压会被拉低吗

网友:
Q403是P沟道

网友:
还有分压电阻   作用很明显

网友A:
Q4305是N沟道的,怎么会是P沟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305是N沟道的,怎么会是P沟道的?

箭头指哪哪里就是n,箭头指向里面就是pnp。

网友:
引用 网友A:
Q4305是N沟道的,怎么会是P沟道的?

所以是p沟道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箭头指哪哪里就是n,箭头指向里面就是pnp。

17年出的电子元件基础课讲义里PNP管老师称为N管,NPN管称为P管。不是看开头的字母是看中间的字母确定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这些看视简单,但要是完全理解明白需要很强的分析能力。

网友C:
Q4305是P型三极管,电路正常时,它不会导通,保护隔离电路顺利通过;它导通时,起保护作用,适配器供电不会过保护隔离。当Q4304的B极为高电平时,Q4304导通,Q4305导通。正常工作时,Q4304的B极应该为低电平;Q4305的B极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4305是P型三极管,电路正常时,它不会导通,保护隔离电路顺利通过;它导通时,起保护作用,适配器供电不会 ...

您讲的这些我明白,我想知道的是Q4305三极管导通时E基电压为低,但C基的电压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讲的这些我明白,我想知道的是Q4305三极管导通时E基电压为低,但C基的电压是高还是低?

只有e是高电平,经过电阻分压后,e级才能高于b级,ve>vb才能导通,e到b之间有电阻怎么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讲的这些我明白,我想知道的是Q4305三极管导通时E基电压为低,但C基的电压是高还是低?

当Q4305导通时,其E极电压等于C极电压,E极电压不会被拉低。也就是U4301的G极电压等于S极电压,U4301截止,保护隔离被保护了。

网友:
第一种正常工作:两个三极管都不导通,19V通过Q4305的E流向B,B还是19V(没有形成回路),不会被拉低,Q4305不导通,所以不影响第一个MOS管导通,第二种不正常工作:两个三极管导通,Q4304导通以后影响Q4305的B极电压,此时Q4305导通,19V从E流向C,影响MOS管的G极,G和S相等,19V无法送过保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