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23-12-27):
请问这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感

网友A:
是电感又不通,如果是电感是多大的?谢谢了。

网友:
黄紫金金0.47还是4.7了,五环经常读错

网友:
绿棕金金是0.51

网友:
黄紫金金是4.7。。。。。

网友:
按4.7的电阻对待,但是这样的电阻还是不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感又不通,如果是电感是多大的?谢谢了。

如果是电感的话就是 4.7uH  电阻就是 4.7 欧

网友:
感觉像5.7电阻

网友:
下载个电子电路计算器APP,什么都有了

网友:
4.7欧姆的保险电阻,绕线电阻,用在辅助ic前端做保护用的

网友:
这个表示一脸懵逼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认。因为色环颜色不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认。因为色环颜色不明显

色环为黄紫金金。。。。。。。。。。。。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C:
色环为黄紫金金。。。。。。。。。。。。

4.7欧,精度5%

网友:
说的没错。。。。。。。

网友(2024-03-23):
是电阻,不是电感,按4色环看,0.47欧

网友:
4.7吧,不色盲色弱都能看吧,我就色弱看不好,找朋友帮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