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跑码正常,马上就要显示了掉电 关机。

楼主(2023-12-27):
GA-B85M-D3V 跑码正常,马上就要显示了掉电 关机。

型号: GA-B85M-D3V r e v 2 . 1

故障现象:按开关,可上电,感觉快要显示时,自动关机。

维修:插上诊断卡和小喇叭,开机,诊断卡跑码正常,听到蜂鸣器嘀~响一声后,主机掉电 关机了。

目测散热风扇转速正常,手摸散热器也不热,常规代换 电源、 前置开关也拔了、 CMOS也短接放电,故障现象不变。

把主板拆出来,开机后,
测开机针3.3V正常,
O_PWRBTSW 3.3V也正常,没被拉低。
再测过温信号A_-THRMTRIP 为1.03V正常。
从官网下载了个BIOS刷了下。也不行。
打开图纸,对着桥的供电挨个测量,过程就不说了,

最后查到VCC3_DAC 3.3V没电,测对地值429。也没短路,来源为NQ17 小N管。

测D极3.3V正常, G极12V正常。直接换,故障修复。

修复后小视频

网友:
这个原来和桥上面有关啊

网友:
桥缺了一个供电。。不错,谢谢分享。这个应该叫开机,掉电.

网友:
有图就好修。

网友:
挺厉害的,这种小电压很容易忽视

网友:
这个原来和桥上面有关,学习了,要是我就干桥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原理图,没有位置图也不好找元件。

网友:
桥缺了一个供电,引起的掉电,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维修快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 修好了一片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有图就好修

网友:
高手啊,换我就修不好

网友(2024-04-16):
楼主好技术!厉害,可惜没分享故障位置,有点位图就更好!

网友:
厉害哦,我遇到这个故障有三次,一直是这个型号的板子,以为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