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41编程器刷主板bios翻车经验。

楼主(2023-12-27):
用341编程器刷主板bios翻车经验。,先备份bios,首先断开主板电源,扣下cmos电池,清除主板数据。确保编程器与芯片接触良好,可多次点击编程软件上识别芯片按键,以识别数据不变化来判别。然后读取芯片数据,进度100%后,点击校验。如校验不成功,可能接触不良,重新再来。校验成功后将数据保存以备失败后还原。还有要注意用纯软件比如BIOS Backup TooKit等备分出来的是不全的bios文件,bios中bootblock等数据是没在里面的。大家看到bios文件有的是4M有的是8M,4M的是不全的,如果在刷入时清空了芯片再刷,只刷入4M文件,那基本上主板就点不亮了。

网友:
已经中招没办法换了8m的

网友A:
楼主的纯软件是怎么个纯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纯软件是怎么个纯法?

不用编程器,

网友:
341编程器

网友(2024-02-03):
基本上都是搞技术的,最好还是吹焊出来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