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D3H触发风扇转下掉电

楼主(2023-12-27):
GA-B250-D3H短接触发风扇转下就掉电,速度很快。测得内存供电1.2v,2.5v正常,桥供电1.0v正常,vccsa不正常,看图纸发现是io的开启信号电压偏低,拆掉相连的DCQ2,丝印是K72的三脚管。正常触发不掉电。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管子拆了不安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为什么不换个好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管子拆了不安不影响使用吗?

不按不影响使用

网友:
应该往前面电路查,应该能查到原因,不过要费点时间

网友:
dcq3 dcq4不良,换一下比较好。不然时序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