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修surface的大神。

楼主(2023-12-27):
如题小弟最近再修一台surface laptop4的机器问题确定是EC挂了,买了个拆机的装上去短路坏的拆机的不靠谱,这个型号的EC和surface pro8的EC型号一样的,看图纸EC外挂ROM所以请教一下这个EC买全新的安装上去可以用吗?会自动从外置ROM里面读取数据吗?在线等大神的回复 谢谢!

网友A:
外挂的bios,估计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挂的bios,估计是不带程序的

我也感觉不带,但是有的EC部分程序是出厂写好的上电后再去读取外挂的,如果全新的是空白的话不一定会读取外挂程序,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不敢尝试毕竟这个全新的EC要300如果不行的话就血亏了,所以论坛请教一下有换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不带,买全新的就可以